请问:集电极开路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30):
很多传感器开关量信号输出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这是什么意思呢?使用时有什么特殊考虑吗? 谢谢!

网友:
NPN或PNP了,

网友A:
NPN输出(B极无输入,CE极开路时其集电极提供电压信号给后级)

网友B:
就是说三极管的集电极上什么都不接

集电极开路的特点是:1.可以实现线与功能,即两个或多个输出端可并联在一起,然后接一上拉电阻至高电平。这样,只要有一个输出是低,
那么结果就是低,即实现了与的功能。

2.跟上面的有点类似,那就是多个门输出端接在一起时,不会导致损坏。

3.可以用来控制较高的电平。典型应用可以看看ULN2003。

4.跟3类似,当输出断开时,为高阻态,这样就可以做输入口使用了。典型应用请看8951单片机的IO口结构,
置1时即为输入口。

对于集电极开路(OC)输出的,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接上拉电阻,因为OC门置1时输出相当于悬空。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C:
你可以去看一下《模拟电子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