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单位?

楼主(2008-07-30):
N.M3/Min

牛顿*立方米/分钟

这个是什么单位? 很奇怪的说,后面的立方米/分钟  是流量单位, 可是前面再乘一个牛顿! 这是从日本设备的说明书上找到的数据,不知道有知道的大侠吗? 谢谢!

网友A:
标况下的 流量单位啊。

流量计厂家如果无特殊要求,都是按标准状态下标定流量的。

楼主:
按标准状态下标定流量 ?

那意思是前面的N 不是包含在单位内了? 我想象有流量一般要么是质量流量,或者体积流量. 怎么会产生一个N出来呢?

网友B:
N.M3/Min? 标态立方米/分钟?工质是体积与温度、压力有关的气体?

网友A:
立方不就是体积流量吗?

N 是说 在常压常温的标况下测的流量,这样读出来的示数比较准,

不然的话,需要转化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to西安老王: 就是检测的气体了,而且是危险气体,呵呵

to无竹: 再次感谢!

网友C:
是倭国新宇宙公司气体检测仪上见到的文字

网友D:
没见过。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E:
N的意思是标准状态下,NM3的意思就是标准状态下的1立方。

网友F(2008-09-29):
应该是流量的一种吧

网友G: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