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变压器坏了

楼主(2008-07-30):
一台水泵 55KW 用自藕降压启动 昨天变压器冒烟了 经检查控制回路没事 降压时间9秒 不知为什麽

网友A:
时间长了,绝缘损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B:
换抽头到80%.加延时

网友C:
换软起动吧!可靠性高,

网友D:
是不是你频繁的启动了呀?

检查下绝缘等等再确定有没有坏!

实在没办法更换好了,就几千!

网友E:
看看到底降压启动了没有!是否电机一直运转在启动状态。不然换了变压器还要冒烟!回去在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