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PLC输出模块的一个点的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2008-07-30):
问:西门子PLC输出模块的一个点的输出电流多大?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理解存在问题,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你那个输出点是做什么用的呢!电流、电压、开关量(晶体管,继电器),你还是去把这些都弄明白了再来找人回答你的问题吧!

网友B:
继电器型的一般2A/点;

网友C:
PLC输出的是干触点,没有电流,要自加电源,

你的意思可能是输出触点能流过最大多少电流,

一个小型继电器的触点最大5A电流,它低于这个值,

一般用继电器隔离,是为了保护输出触点

网友D:
是的,不太赞同直接输出接大电流负载

网友E:
如果是开关量的要看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输出的

还有不是他输出电流,而是他承载电流是

具体承载多少要看各个品牌

一般继电器的是2A

网友F(2008-11-20):
查手册 上面很详细 为了可靠一般降额50%使用。还要考虑负载类型 例如;感性 容性 阻性    有没有能量吸收回路等

网友G:
场效应管类型输出,最大电流可以达到2培,可以节省好多外接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时继电器输出,应用场合不一样,不要一说大电流输出,就想到继电器,继电器输出还需要独立供电的,某些场合根本不能用

网友H:
这要知道输出类型、和驱动的负载类型!

网友I:
输出类型为固态MOSFET时为0.75A(直流),干触点继电器为2A(直交都可),但具体情况要看你的负载类型。一般情况下PLC的继电器输出要接中间继电器才能控制大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