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变频器能这样调转矩吗?

楼主(2008-07-30):
电机转矩:72NM

输入控制                 转矩
1V                          7.2NM
2V                         14.3NM

10V                        72NM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哪位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A:
矢量控制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模式下,模拟输入信号就是转矩给定。

网友B: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问各位高手什么叫"转矩"

网友C:
转矩给定或者反馈信号是0-10V电压模拟信号,对应0- 72NM的实际转矩值大小。 在转矩模式下,系统给定值或者说控制量就是转矩。你说的情况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模式下。转矩的具体含义可以看看电机学、电机拖动控制一类的书。

网友D:
可以的  相当于用模拟量来控制电机转距 具体请参考  www.sinee.cn

网友E:
我使用的 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动只有一个方向,是通过I/O口控制,而I/O口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可能的 问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的 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动只有一个方向,是通过I/O口控制,而I/O口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可能的 问题是什么?

你的什么问题,是外部端子有效、但不能通过外部端子控制电机双向运转吗?如果是这个问题,首先看方向选择参数是否是只能是单方向运转(正转或者反转),如果是双向运转,再看方向控制端子定义是否和你使用的端子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转矩给定或者反馈信号是0-10V电压模拟信号,对应0- 72NM的实际转矩值大小。 在转矩模式下,系统给定值或者说控制量就是转矩。你说的情况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模式下。转矩的具体含义可以看看电机学、电机拖动控制一类的书。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