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中的from和to指令

楼主(2008-07-30):
看了手册还不是很清楚这两条指令,如果有哪位GGJJ比较清楚的,请指点,先谢谢

网友A:
From與To指令是對擴展模塊進行編程的指令。

您不清楚,請您描述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有針對性的輔導,而兩手一攤,我不知道,讓人怎么是好?

以上~~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楼主:
谢谢yuanle,我没有说清楚,我举个例子,比如 From k0 k10 D50 K8 ,后面的8是什么意思,是8个通道吗

楼主:
又比如 To k0 k1 H4444 k1中最后的1是什么意思,是一个通道吗?16进制4444又代表什么呢,我自己可以随便设值吗

网友C:
1楼说的好!兩手一攤,我不知道,讓人怎么是好?就不会自己去查看编程手册。那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D:
K8 后面的8是传送点数。

TO   K1中的1也是指传送点数

H4444代表传送地点

详见手册P270页 BFM读出与写入

楼主:
首先,我是看了编程手册的,是没看明白才问的,也许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一样,有的强有的弱一点。其次,编程手册的270页也没有这条指令,我们用的可能不同版本的编程手册。

网友E:
这是对于特殊模块如AD、DA等的操作指令;

这个看编程手册是没有用的,要看FX系列特殊模块用户手册;

网友F:
我有同感,看了手册以后,还是觉得迷糊!

楼主:
非常感谢ZJZC,谢谢

网友G:
按手册上的例子讲吧,from k2 k26 d120 k2

这个指令是特殊模块的专用指令,比如fx2n-4da模块

k2------2是第3个扩展模块:k26,是da模块中的第26个缓冲寄存器,d120是plc中的数据寄存器,最后一个k2代表传输的点数

这句话的意识是说把第3个扩展模块中的缓冲寄存器bfm#26和bfm#27中的内容传到plc中的数据寄存器d120和d121中

你可以看一下4da模块的说明,上面有。缓冲寄存器编号从0-31

网友H(2008-11-21):
k26可以改变吗?...................

网友H:
k26中的内容可以改变吗?...........

网友I:
缓冲寄存器编号从0-31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你要看看D/A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J:
结合模块手册看看 各通道0和1的关系 三菱的还是比较易懂的

网友K:
其实如果是学习的话, 你不一定要知道所执行的内容.但一定理解语句的功能

网友L:
结合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看,更容易理解些

网友M:
我正想用FX2N-2DA去控制变频器.就是直接用两个按钮经过PLC实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如果那位大侠有相关程序,希望能发给参考参考!谢谢!邮箱:hxc0812@126.com

网友N:
我也想学习FX系列特殊模块指令,请各位赐教!!!

网友O(2011-09-26):
 这里边那个n是指定特殊功能模块与plc之间的数字,16位操作时n=1~32,32位操作时n+1~16。。。。

 为什么:     16位操作时n=1~32,32位操作时n+1~16。。。。

 为什么:     16位操作时n=1~32,32位操作时n+1~16。。。。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关于我正想用FX2N-2DA去控制变频器.就是直接用两个按钮经过PLC实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如果那位大侠有相关程序,希望能发给参考参考!谢谢!邮箱:hxc0812@126.com

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