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ouch触摸屏里下载的工程画面如何才能拷贝到另一个屏使用?

楼主(2008-07-30):
现场系统有一个ntouch触摸屏,现在需要将这个触摸屏的工程画面用在另一个相同系统中去,因为以前开发的工程已经找不到

现在想把这个屏的内容拷贝到另一个相同屏中去使用,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可行。你能下载软件的话,就肯定可以上传。

楼主:
咨询了昆仑通泰的工程师,不能上传,只能覆盖

网友B:
只能下载,不能上传

网友C:
如果两个屏的型号相同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我曾经就实现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2008-10-16):
现在不行了呢

?

?

网友D(2008-11-28):
MCGS的屏是不能上载的。

网友E:
老版本的是可以相同型号之间的触摸屏互相拷贝工程文件使用的,新版的已经不可以了,主要是保护开发商。

网友F:
肯定不可以啦,如果这样的话原来屏里的工程都不受安全保护了,不可能让你随便拷的,呵呵

网友G:
属于你的开发权,永远属于你,不是你的就不能仿制,强烈保护开发者的权益。

网友H(2014-05-05):
果两个屏的型号相同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我曾经就实现过,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