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有谁成功用DELPHI访问WINCC归档数据库呢

楼主(2008-07-30):
这里有没有谁成功用DELPHI访问WINCC归档数据库呢?

VB的文章见多了的,SIEMENS把SQL Server改动了,用怪怪的

SQL语句,用VB能成功,但用DELPHI,C++BUILDER之类的就有问题了,

请关注 !

楼主:
编程与工控都会的人特少

网友A:
一般为了安装方便都是使用了自已的实例来作历史或归档库

先用查询工具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原理后,剩下的就是DELPHI的SQLSERVER连接问题

网友B:
既然是SQL SERVER  那用DELPHI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我做过这方面的程序

就是DELPHI访问 SQL SERVER ,和其它程序没什么区别

楼主:
DELPHI 访问SQL SERVER没问题,这也知道呀。

问题是:WINCC的SQL SERVER归档库被西门子二次开发过,SQL命令都不一样了。

看样子没人试过!

网友C:
什么是SQL命令不一样? 首先你要对数据库分析下,它的存储结构,然后再根据需要用相应的SQL命令

网友C:
这个帖子应该对你 有用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9F16-62697944906F

楼主:
我也看了,就是照着办的,总是出错。用VB没问题,其它语言就不行了,这方面的文章我搜了,

一点都没有。

楼主:
你用DELPHI或C++BUILDER试一下再说,不是你所想象的简单,

我是专门搞编程的,普通的数据库是不在话下的

网友D:
用OPC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用远程OPC访问WINCC是另一套方案;

如果能访问它的归档库就好了,就不用远程OPC了,远程OPC的设定可烦了;

我宁肯用本地OPC,再用UDP远程传送到各个客户机;

网友C:
呵呵,前年我写过这方面的程序,不然我也不敢说做过,

能不能把具体的问题说出来,相互讨论

楼主:
应该今晚就能解决;

   看到的文章都是以VB通过ADO能成功访问,

  而DELPHI/C++BUILDER不能访问的原因是:封装ADO太过份了,适应性变差了;

 VB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对ADO封装,用COM方式调用ADO的,

VC++也是跟VB一样的方式调 用ADO,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

受此启发,我用C++BUILDER用COM方式以这种原始ADO形式

已成功访问了MSACCESS,估计访问WINCC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
支持 期待好文章  增加知识~~~~

楼主:
已显示出数据,还要继续试...............

楼主:
已完全成功,正进一步细化

网友D:
恭喜楼主成功解决问题了,真希望每个问题都得到解决,对后人可以得到解决方法少走弯路,

网友F(2009-03-12):
wincc 的数据库保存是按照修改时间来得,不知道你的数据源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