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传感器(好象和运动控制有点关系,呵呵)

楼主(2008-07-30):
用来检测透明的塑料。

具体工况是:夹爪夹住一片塑料,然后由步进+丝杆驱动它直线往前运动, 在前进过程中会碰到一个传感器, 当这个传感器被触发时才开始做定位。  比如说传感器有信号后,再让步进运行10mm后停止。

所以要找一款可靠检测透明物体的传感器,另外它的重复精度至少要在0.1mm以内,再有一个要小型化(因为安装空间非常有限)。

激光的或者色标传感器都太贵了,我又看了下视神的带偏光回归反射的光电开关,可是上面标的重复精度才0.5mm。

不知那位朋友用过类似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A:
SNUX   PM-R44/PM-F44

传感器根本就不要去检测塑料,工作台移动检测就可以了

楼主:
晕…… 就是不能检测工作台撒,要能检测工作台就好了! 呵呵。  这个应用相当于色标检测一样的。

工艺上一定是要检测塑料的! 我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网友B:
要提供引脚功能及NPN还是PNP的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是一台冲床,加工电子材料,比如偏光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