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1的程序如何在6600上应用

楼主(2008-07-30):
我以前有的是PWS1711的触摸屏,现在用PWS6600的,请问如何将1711的程序运用到6600上?

网友A:
只要有1711的原程序,文件名后缀为.v3f的文件,然后在电脑上用ADP6版本的软件去直接打开.v3f的文件就可以,ADP6软件能自动将1711的机型转换为6600

楼主:
看来是应该先用ADP3将1711上的程序上载至电脑,然后再用ADP6打开.v3f文件.我去试一下,多谢一楼的指点,谢谢!

网友A:
你上载出来的程序是.AP1和.AP2的,这个是不能被ADP6的软件打开的。ADP6只能打开V3F和V6F的文件。所以还是需要找到原程序V3F的才行。

楼主:
多谢指点!可是我没有v3f原程序,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将.AP1和AP2转化成V3F文件?

网友B:
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用什么反编译?多谢指点!

网友C:
必须得有v3f格式的源程序,1711的屏是不支持反编译的,ap1ap2格式的文件无法转成v3f的格式。

网友D:
没有源文件就得自己重新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