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里怎么读EM231 热电阻模块的值?

楼主(2008-07-30):
这些值在哪个地址里?它们代表的是温度还是电阻的值呢?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dip设正确就行了;

读的是温度,对应地址AIW0  AIW2  AIW4。。。。。。。。。。。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所以还要麻烦问一下,比如说,现在温度是15.8摄氏度,那读到数是158么?谢谢。

网友B:
是的 你要在内部把数值除以10就行了

网友B:
在触摸屏上有工程转换的话可以用工程转换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08-09-05):
那个数值除以10就是实际的温度值!我以前也没除!出来的温度大的吓人!

网友D:
除了10就是15度了,小数也要处理

网友E:
如果触摸屏中有小数点设置的功能的话,就设定为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的数值就是15.8度了。

网友F(2009-11-27):
为什么要除10请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