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惯量和小惯量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8-07-30):
最近在做方案选型时发现有的品牌的伺服电机分为中惯量伺服电机和小惯量伺服电机。

我们如何确定该选哪种惯量的电机?这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中惯量伺服电机比较好做惯量匹配,而小惯量伺服电机如果是负载惯量小的话可以做快速的启停动作。

如果惯量匹配合适,我是否可以选成小惯量的?还是有什么其它需要考虑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日系的伺服惯量比控制在5倍以内电机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性能,还有就是在选择电机惯量的时候可以根据公式F=Ja(F扭力,J转动惯量,a转角加速度),来确定你所选择的电机是否匹配。

网友B:
我同意你说的

我的理解是中惯量伺服电机比较好做惯量匹配,而小惯量伺服电机如果是负载惯量小的话可以做快速的启停动作。

楼主:
谢谢两位,那我理解的是正确的了?

主要是目前很多厂家的伺服电机转动惯量不一样,比如日系会分中惯量、小惯量;而欧洲的基本不分,只能根据扭矩和转速选电机,选好了就转动惯量也就定了。

网友B:
欧洲的也有小惯量和中惯量的。

网友C:
日系电机习惯于以不同惯量类型分大类,然后以功率等级分型号。

欧系电机,则习惯于以机座号分大类,然后以力矩等级分型号,再细还会以转速分子型号。

其实无论是日系还是欧系,转动惯量和力矩都是交叉的,相近的力矩会出现于不同机座号,而惯量会相差较大;反之,相近的惯量也会出现于不同机座号,而力矩会相差较大。

网友D:
不管中还是小惯量,最终是要获得好的动态性能,做好系统惯量匹配。

网友C:
最终要获得好的动态性能是伺服系统选型的关键目标,合理的系统惯量匹配就是手段和途径。

楼主:
恩波老师几句话就点醒我了,非常感谢。

楼主:
小白,我知道宝德的伺服分小惯量和中惯量,其它的还真不是很了解。包米勒的也分吗?

网友C:
在这个论坛上“波恩”和“恩波”是不同的两个人

楼主:
晕,谢谢波恩老师。我还以为是一个人呢。

网友E:
外部转动惯量则算到电机轴的数据和电机本体的转动惯量的比值,必须在一个范围内,一般欧美的标准在10-20以内,这个数据还要看你的减速机。行星齿轮的大一些,普通的小一点

网友F(2014-02-23):
200w的anchuansifu安川伺服电机怎么带动带动一个5kgde的零件惯性都远不足呀

网友G:
昆山乐修交直流伺服电机维修,特殊伺服电机维修,编码器维修,调整编码器,更换码盘,更换编码器,下定子线圈,修转子,吸铁刹车码盘订做,速度快价格低当天可取。电话:13584969095  www.kkyy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