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 DeviceNet挂Turck BL67问题请教
技术之路,求学之路

楼主(2008-07-30):
Logix5000的AB PLC,用DNB挂Turck BL67,我在使用NetWorks for DeviceNet扫秒的时候发现只能扫描到耦合器,

每个耦合器后面所跟的I/O模块都扫不上来,看不到。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A:
這個要看你的從站的功能了,主站的軟件只是針對標准的DeviceNet功能,BL67下面的其它模塊就要由BL67的功能來實現。

网友B:
后面的IO是扫不到的,但是IO的信息都已经在耦合器里了,你从扫到的耦合器内可以读到后面IO所占的字节数。根据每个IO的排布和应占的字节数来算出相对应的点位!~

网友C(2009-04-19):
我的TURCK BL67的耦合器坏了,换了一个一样型号的,然后将波特率和站地址都设的和原来一样,结果上电后,所有的I/O模块都上不来,而有I/O状态灯是红色的,为什么?是否需要还用NETWORKS FOR DEVICENET优化一下呢?请教高手!急急急!!!

网友D(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