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厂应用的质量流量计,共用5台,这5台是并着安装的,因为是配料用的,当单台使用使用时,流量计正常工作,但是当一块同时运行时,有两台流量计就波动很大,无法配料,请问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把你仪表的牌子,和参数说出来,应该不会是仪表间互相干扰,可能你开的各个通道,电机的影响

网友B:
封了2楼的             TNND

网友B:
管道有震动吗?

楼主:
管道没有震动。

网友B:
安装符合它的要求吗?距弯头距离,距阀门距离。。。。。

网友C:
帮顶一下吧,等答案。。

网友D:
说说你的牌子吧,和具体的管道问题,你说的太粗糙了,我没有办法回答呀,我的邮箱;apple20010531@163.com,QQ694847520,希望我能帮你解决问题,也祝你的问题早点解决

网友E:
质量流量计本身的工作原理决定自身会使介质产生震动,因此当串并联使用的时候要避免出现仪表对话的情况,也就是要用软管连接避免一个表的震动恰好和另一个表的震动产生共鸣或其它共不鸣(震动不了的情况)。

另外对故障现象介绍的详细,但是对基本情况没介绍,这样还是无法准确判断原因。

楼主(2008-09-01):
应用的是:Actaris 公司的neptune质量流量计,原Schlumberger公司的流量计。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