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问题,急!!!

楼主(2008-07-30):
我厂应用的质量流量计,共用5台,这5台是并着安装的,因为是配料用的,当单台使用使用时,流量计正常工作,但是当一块同时运行时,有两台流量计就波动很大,无法配料,请问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这种情况呀!很简单扼要的呀!你用屏蔽线就行了!不然加一些模块啊

楼主:
用什么屏蔽线,能详细的说说吗,多谢啊

网友B:
你说的太粗了, 你用的质量流量计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啊,主要走什么介质啊。

网友C:
相互干扰,各走各的,加屏蔽按说明书严格走线!!!!

楼主:
我们所用的美国ACTARIS公司的

楼主:
我们所用的美国ACTARIS公司的,介质是汽油

网友D:
加裝2個隔離模塊就好了咯~~~~~~~~~

网友E:
这两台安装上是否有问题,是不是振动?

网友F:
原来施伦贝榭的啊,如果排除接线/外界干扰等,那么背压压一压试试看。可能就是流路不稳,表现出来量不稳定,但实际这个量不稳定是真实的表现

网友G(2008-09-17):
现场震动

流量计未满管

信号干扰

网友H:
不了解工况,如果一在同一管道安装,我以前遇到过的都是两个流量计距离太近,未加减震措施,同时工作时的振动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I:
10的已经回答的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