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双变频器系统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8-07-30):
各位:

附件中的文章帮我理下思绪。主要是*****控制方式****这部分看不明白

上布时刻,PLC记录下该布卷在辊筒上的总圈数,进布完成后,在触摸屏上点击初始按钮,系统自动进行初始卷径计算,之后系统可时时计算出当前两个辊筒的直径(无需输入布厚或人工测量满卷时的直径),并根据系统设定的线速度和张力,计算出相应的转距(放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收卷电机);再通过串行RS-485通讯,传送给变频器,作为控制收、放卷电机的基本参数。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1)初始卷径如何计算---没有测量辊的

(2)满卷直径是怎么计算的

(3)根据系统设定的线速度和张力,如何计算出相应的转距(放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收卷电机)?

以上请各位同行抽空解答下谢谢!

楼主:
如知道的或者能提供程序的可以发我信箱cao.liu@photoptech.com 也可以加我QQ94663811

网友A:
可以相互探讨,QQ:545562762,gujunjie@hotmail.com

信捷,GUJUNJIE。

网友B:
我建议象这样的题目解决办法是;2个电机共用一台变频器,复杂的卷径计算就不要去想了,另外再想其办法去解决,关于张力我想可以采用能耗制动电路作参考,也许能解决,如果温度不在本内容的话,我想RS485也可免了,大家共同探讨吧.

网友C(2008-11-27):
汇川变频器MD330系列里面内置了卷径计算模块,在卷染机上成功应用了很多。

网友D:
汇川变频MD320里面的PID功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