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变频器---系统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8-07-30):
各位:

附件中的文章帮我理下思绪。主要是*****控制方式****这部分看不明白

上布时刻,PLC记录下该布卷在辊筒上的总圈数,进布完成后,在触摸屏上点击初始按钮,系统自动进行初始卷径计算,之后系统可时时计算出当前两个辊筒的直径(无需输入布厚或人工测量满卷时的直径),并根据系统设定的线速度和张力,计算出相应的转距(放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收卷电机);再通过串行RS-485通讯,传送给变频器,作为控制收、放卷电机的基本参数。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1)初始卷径如何计算---没有测量辊的

(2)满卷直径是怎么计算的

(3)根据系统设定的线速度和张力,如何计算出相应的转距(放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收卷电机)?

以上请各位同行抽空解答下谢谢!

如知道的或者能提供程序的可以发我信箱cao.liu@photoptech.com

网友A:
有张力传感器吗?如有的话初始直径计算方便些

楼主:
没有啊 你看论文说的了 感觉很难没有的话

网友A:
感觉此论文没有说到点子上,比如T如何确定?退卷电流如何控制等等

楼主:
我觉得T可以确定的 因为线速度V是知道的那么你只要能求出直径就能得到长度L,有了L那么你T就能得到T=L/V

目前关键的

(1)初始卷径如何计算---没有测量辊的

(2)满卷直径是怎么计算的

如何计算出来

也就是******控制方式****这段文字该如何去 理解 去换算!!!

网友B:
如果在知道线速度的情况下,可通过PLC的计圈脉冲来完成对周长的计算,二个脉冲间的时间就是一周的时间,乘以线速度就是周长,通过周长就可计算出直径。

初始直径和满卷直径计算方法相同,知道了圈数和二个直径,就可计算出布的厚度。

张力问题,我想应该是要求布上张力大体上保持一定的吧,那可依据外径的大小变化,来实时对放卷电机的转矩进行计算和调节

网友C: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1)初始卷径如何计算---没有测量辊的

(2)满卷直径是怎么计算的

(3)根据系统设定的线速度和张力,如何计算出相应的转距(放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收卷电机)?

网友D(2009-04-15):
收卷的话初始卷径是已知的,除非已经有了。如果是原来有了半卷,则沿用上次的记录。如果没有,请用户手工设定。当然必须有界面给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