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主要产品技术参数

楼主(2008-07-30):
1、额定工作电压  是指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2、直流电阻  是指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可以通过万能表测量。 3、吸合电流  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4、释放电流 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5、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 是指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
支持,不过没听过直流电阻。

网友A:
有时要计算控制变压器的容量,像接触器继电器等的线圈功率大概是多少,例如LC1-D0910M5C的施耐德接触器其消耗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