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管介绍

楼主(2008-07-30):
常见放电管还有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二极管和固体放电管。
固体放电管是一种过压保护器件,是利用晶闸管原理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电,可以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其击穿电压的范围,构成了过压保护的范围。固体放电管使用时可直接跨接在被保护电路两端,必要情况下可以串接电阻或熔断器,这样就可以构成完备的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雪崩击穿二极管类,理论响应时间为千分之一纳秒量级,最大电压只有保护电压的1.3倍,容量大,是高频限压理想器件。实测伏安特性非常理想,实用保护效果很好。就是低压器件结电容嫌大了些,5V的有1000-2000pF,10V的只有100-200pF。

各放电管的比较如下表:

比较项目 固体放电管 气体放电管 压敏电阻 TVS二极管
保护方式 负阻 负阻 箝位 箝位
保护原理 无触发极pnpn 气体电离放电 类似雪崩二极管 雪崩二极管
结电容 50pF 1pF 500pF 50pF
响应时间 <1ns >1us <1us <1ns
最大瞬间电流 3000A 20000A 6500A 50A
最大漏电流 1uA 1pA 10uA 20uA
可靠性 无限重复使用 可能蜕化 可能蜕化 可能损坏
主要优点 精确导通, 瞬间电流很大 价廉 低电压使用,价廉
无限重复,
快速响应
主要缺点 瞬间电流较小 响应时间慢 电容大,会蜕化 瞬间电流很小

以下介绍固体放电管:

V-I特性曲线

主要参数

峰值关态电压VDRM:使用时保持关态的最大电压,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

漏电流IDRM:在峰值关态电压下,流过器件的最大峰值电流。

击穿电压VBR:器件从关态转入箝位状态时的电压。

转折电压VBO:器件进入导通状态时的最大电压,必须小于被保护器件所允许的瞬间峰值电压。

转折电流IBO:器件进入导通状态时的最大电流。

维持电流IH:器件保持导通状态的最小电流。

关态电容量C0:在关态下,固体放电管两端的电容量。

通态电流IT:连接导通的最大电流。

通态压降VT:在通态电流下,器件两端的最大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