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在工作中的稳压原理和故障特点

楼主(2008-07-30):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

网友A:
主要看你把稳压管怎样应用到电路中的,如果是简单的那种一个限流电阻串一个稳压管组成的,就不是很精确的稳压电路,用在对电压要求不高的地方还可以。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