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周围要加漏电嘛?

楼主(2008-07-30):
变频器周围要加漏电嘛?应该不用加的吧,加上以后总是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变频器周围要加漏电嘛?应该不用加的吧,加上以后总是跳:通常不用!变频器本身漏电大,加了也没意义!

楼主:
谢谢李工,那变频器本身是不是有漏电保护啊!!!!

网友B:
一般变频器的漏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