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常见问题

楼主(2008-07-30):
接近开关常见问题

1.检测距离不够用

2....

3....

请各位添加

网友A:
你要几米?光电的?

我个人觉得,误动作是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最主要的问题。不过一般不会了。

网友B:
一个是抗干扰问题,现场环境恶劣的话很容易产生误动作。

一个是安装问题,对于一些经常振动的位置,如起重机等,安装不到位时,经常不动作或误动作

网友C:
电源电压不稳,有谐波干扰。电感式的有外磁场干扰

网友D:
接近开关如果分来的话,有电感式的(检测金属的),电容式的(几乎是任何物体),光电式的(几乎是任何物体),霍尔式的(检测磁性物体)。

常见的问题有很多,

电感式的,工作频率不够高或者长时间高速运转有误动作

电容式的,频率低,容易坏

光电式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主要是外界光线(特别是漫反射的)

霍尔式的对电磁干扰敏感(例如变频器)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