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两线制压力变送器代替三线制压力变送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8-07-30):
我原来使用的控制系统是采用三线制压力变送器的(V+:为DC24V正极;V-:为DC24V负极;Io:为4--20mA输出线),现在买了两线制压力变送器(DC24V供电;4--20mA输出),如何与原来控制系统连接?谢谢帮忙!!

网友A:
加安全删哪!!!!!!!!!!!!!

网友B:
3号线不接,V+相连,2线传感器V-接控制系统IO。这是我分析后接法,试试看。

网友C:
1号电源线串接250~500欧电阻再接2号线,3号线接电源负级,2,3号线到系统.

网友B:
V+相连,2线传感器V-接控制系统IO。试试看。

网友D:
支持6楼的看法,和我看法一样。

网友E:
两线制压力变送器V+接IO,V-接V-,因为系统输入端本来就具备直流源条件,刚好为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提供了电源,试试看。

网友E:
两线制压力变送器V+接IO,V-接V-,因为系统输入端本来就具备直流源条件,刚好为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提供了电源,试试看

网友F:
AI卡一般会有3个端子(即Vdc+,Vdc-和信号S)。

3#线不结,

V+(变送器)—Vdc+(AI)

 V-(变送器)—信号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