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楼主(2008-07-30):
伺服电机的控制器,在用之前要不要用设置软件设置呢!

网友A:
一般自己有设置说明,用不用软件看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设置方法,一般控制器本省就可以设置

网友B:
一般都有出厂设置,对常规用户利用其缺省设置就可以满足使用,有些用户现场根据应用再自行设置。有的产品手工设置,有的可用装用软件在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