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刹车电阻后会不会加大能耗?

楼主(2008-07-30):
变频器加刹车电阻后会不会加大能耗?

加上刹车电阻后在什么情况下电阻上才消耗电能?是不是变频器内部判断当直流电压值超过一定值时才有?

网友A:
变频器内部判断当直流电压值超过一定值时,同时还要处于制动状态时,控制端子STOP端触点闭合时

网友B:
 不是的 是要刹车的时候才会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