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铜线载流量表

楼主(2008-07-30):
请问,哪位知道铜线载流量的计算表啊,谢谢了!急用!!!!!!!

网友A:
1平方毫米铜芯导线一般载流5-8安

网友B:
10下八,百上2,加点余量

网友C:
25平方铜线的载流是多少

网友D: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E(2009-02-27):
500kw的中频透热炉需要多粗的铜线或者是铝线?线长200米

网友F: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阶

七零九五二点五

裸线加半   铜线升级算

网友G:
这里有电工口决www.diangongw.cn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