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电容的标识法

楼主(2008-07-30):
小文章往往有大用啊

在使用电阻器和电容器时,经常要了解它们的主要参数。一般情况下,对电阻器应考虑其标称阻值、允许偏差和标称功率;对电容器则需了解其标称容量、允许偏差和耐压。
电阻器和电容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一般都标在电阻体和电容体上,而在电路图上通常只标出标称值,电解电容则常增标耐压,特殊用途电容器除标出耐压外还要注明品种。它们的标志方法分为下列4种。
1、直标法:直标法是将电阻器和电容器的标称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直接标在电阻体和电容体上,其允偏差则用百分数表示,未标偏差值日的即为±20%的允许偏差。
2、文字符号法:文字符号法是将电阻器和电容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按一定规律组合标志在电阻体和电容体上。电阻器和电容器标称值的单位标志符号见表1,允许偏差的标志符号见表2。
先举几个电阻器的例子:6R2J表示该电阻标称值为6.2欧姆(Ω),允许偏差为±5%;3k6k表示表示电阻值为3.6千欧(kΩ),允许偏差 10%;1M5则表示电阻值为1.5兆欧(MΩ),允许偏差±20%。再举几个电容器的例子:2n2J表示该电容器标称值为2.2纳法(nF),即 2200皮法(pF),允许偏差为±5%;47nk表示电容器容量为470纳法(nF)或0.47微法(uF),允许偏差±10%。在电路图中,电阻器的欧姆符号Ω和电容量的法拉符号F常可略去不标。

楼主:
3、色标法:普通电阻器用四色环标志,精密电阻器用五色环标志,紧靠电阻体一端头的色环为第一环,露着电阻体本色较多的另一端头为末环。色标法在电容器上也常用。使用者需熟记表示数字0-9的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各色环的顺序。色标法在各种电子学入门书中介绍较多,这里不再详述。
4、数码表示法:在产品和电路图上用三位数字表示元件的标称值的方法称为数码表示法。常见于进口电器机心和合资企业产品中,如寻呼机、手机中的贴片电阻几乎无一例外地用数码表示法。在三位数码中,从左至右第一、二位数表示电阻标称值的第一、二位有效数字,笼三位数为倍率10^n的n(即在前两位数后加 0的个数),单位为Ω。例如标志为222的电阻器,其阻值为2200Ω即2.2kΩ;标志是105的电阻器阻值为1MΩ;标志是4R7的电阻器阻值为 4.7Ω。需要注意的是要将这种标志法与传统方法区别开来:如标志为220的电阻器其电阻值为22Ω,只有标志为221的电阻器其阻值才为220Ω。标志是0或000的电阻器,实际是跳线,阻值为0Ω。
目前电子市场上大多数圆片电容器、瓷介电容器和CBB电容器都用数码表示法,读数法与电阻器上的相同。
在一些进口机心中,微调电阻器阻值的标志法除了用三位数字外还有用两位数字的。如标志为53表示5kΩ,14和54分别表示10kΩ和50kΩ。一些精密贴片电阻器也有用4位数字表示法,如1005表示10MΩ等。
贴片电容器一般都是无符号标志的,可根据经验从颜色的深浅去辨别。浅色或白色的为皮法(pF)级,如100pF以内的;深色、棕色为隔直流、滤波电容器,为纳法(nF)级的电容器。

网友A:
用到时记不住时作用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