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30):
小弟最近才开始接触S7-200的PLC,由于笔记本电脑上没有串口,所以买了个标号为U232-P9的USB转RS232连接线,看样子是杂牌,不是台湾那个MCT生产的,但是今天试着连接PLC始终连接不上,而且现在自带的光盘上的驱动好像都装不起了,现在把线插上电脑一直都是无法识别,插入光盘也无法安装驱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请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
新买的时候应该是装起了驱动的,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直无法识别

网友A:
看样子一直都没有好过,还是找销售商问问

楼主:
各位有好的连接线推荐吗?台湾那个MCT产的U232-P9不知道用起好不好?这个线到是无所谓了,也没好多钱的,关键是要尽快让我连接起S7-200啊

网友B:
用Z-TEK的 一般没问题

QQ  727815050

网友C:
  netLINK可以用于西门子S7系列PLC(s7200、s7300和s7400)编程和通讯,一端为九针口(D9F),另一端为以太网口(RJ45):

网友D:
S7-200我用过两种线:PPI/232原装线,很简单不用驱动就能通讯;

                                         PPI/USB国产线,一定要有驱动,名称叫CP210,安装后,

要把PPI的串口设成COM3:或COM4:。而不是USB

网友E:
我也是一个新手,办公定有一个PLC,接口是USB/PPI

我连上了。

刚开始,也是联不上,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调了一下串行端口就好了。

网友F:
做工程的,要有衬手的工具才行,不然出了问题讲也将不明白。

网友C:
工具要方便,顺手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