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用功能时,如何在输入端输入十进制常数?

楼主(2008-07-30):
在功能编程时已经定义一个输入端为word格式,当我在主程序中调用此功能时,需要在此输入端输入一个常数(因为需要多次调用此FC,并且每次在此输入端的常数不同),但是我只知道以W#16#XXXX的格式输入一个十六进制常数,但是不知道如何输入一个十进制常数,希望有人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A:
用浮点数不可以吗...

网友B:
word格式只能用W#16#XXXX的格式输入

网友C:
你可以连接一个mw变量,然后mw直接输入数据。

楼主:
如果我把这个输入变量改为REAL,该如何输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我是用来监控tank 里面的液位高度,输入的这个常数是tank的高度,应为他是不变的,并且每个tank高度不尽相同,其实这个输入量类型定义为word, int, real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

如皓月所说,WORD只能用W#16#XXXX格式输入,如果把每个数据都转成16进制数据不是很麻烦?

如zhangli0082所说,我也想过,不过每次在调用FC的之前,还要把一个数装入一个MW,然后再用这个MW作为FC的输入数据,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啊

网友D:
建议LZ用REAL型吧

不用转换

就是每次输入时加个.0而已

算是比较方便了

楼主:
谢谢,我也正打算这么做,呵呵

网友B:
如皓月所说,WORD只能用W#16#XXXX格式输入,如果把每个数据都转成16进制数据不是很麻烦?

----------------------------------------------------------------------------------------------------------------------------------

如许输入十进制常数,那只能改为int型。或用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