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Unity 里的功能块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请教 Unity 里有没 将模拟信号转换成实际数据显示的功能块

累积流量的那个功能块是哪个 请高手指导!!!

网友A:
模拟量信号转换成工程量,你只需在硬件配置里做即可,不需像S7-300,400那样用功能块进行转换,在这方面,Unity还是相当方便的。关于流量累计你可以自己做嘛!用快速任务还是比较方便的。算法又不复杂

网友B:
将模拟信号转换成实际数据显示的功能块 ,可以使用 功能块 I_SCALE:按比例调整的模拟量输入 ;;

流量累计有专用的功能块 ; TOTALIZER:积分器 ; ; 此功能块对一段时间上的 IN 输入的值(通常为流量)求积分,直到达到某个可调整的限制值(通常为体积)。
这两个功能快的使用可参看Unity软件的在线帮助。

网友C:
楼上的 大哥看来对施耐德产品颇有研究,可也加个好友吗??????????

我qq346424643

楼主:
TO: baryida

       硬件配置在哪配啊 ?我没找到

      能不能配一个给我呢? 还有我程序里怎么用那配的呢?

   我的邮箱是maoxilong@163.com    先谢谢了!!!

楼主:
TO:lxc.369

为什么我的软件里面没有I_SCALE和TOTALIZER这两个功能块呢?

不过我在帮助里找的到找两个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