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显示屏备份的*.MER程序如何恢复成源程序

楼主(2008-07-3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从AB显示屏上备份后的文件都是*.MER形的貌似打包的文件,如何才能把它恢复成源程序呀,需用什么程序.特请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那位高手知道请指教啊?

网友B:
没用过这种触摸屏了

楼主:
难道AB公司的技术这么高吗,没有人能搞定吗?

网友B:
也可能是无法编译的文件

网友C(2008-08-31):
这个。。。不可以。Med到MER文件的转化是不可逆的。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做成源程序?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我想起来了,用FTView ME(上位机编辑的软件)里面有个工具叫Application Manager(不知道中文翻译过来没),选择ME后点击下一步选择最后一个选项"Restore MER File",就能做回Med文件(即源程序)

网友A:
现在搞清楚了,这个跟FTView ME的版本有关系,上载出来的mer 文件文件如果是4.0以上版本做的就可以打开,4.0一下的就不行了!回答楼上的问题上载转成源文件是为了修改吧!因为4.0以下的根本就打不开,什么也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