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与PLC300通讯一现象

楼主(2008-07-30):
各位好  我遇到一现象:PLC300通过DP与MP277通讯,当有画面有改动时,重新下载画面后,PLC的CPU就会自动回到Stop状态,需要手动打到RUN状态。  我记得以前好像不会出现这情况。 请问这怎么回事  ?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有哪个大侠知道吗?

网友A:
楼主说的那个现象应该不会出现的,因为屏的操作和cpu是没有关系的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咨询一下西门子技术支持,4008104288,如果监控程序没有控制PLC启停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楼主:
谢谢以上各朋友   我怀疑可能和WINCCFLXIBLE这各软件有关系    屏和CPU通过DP 相连的  我再尝试下

网友C(2009-08-30):
你好 ,请问你的wincc与plc连接只在winccflexible 的通讯-连接里设置了s7-300/400连接吗?

网友D(2012-02-08):
你下载画面是用的DP通讯还是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