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的控制

楼主(2008-07-30):
这个问题我正的不知道怎么说各位才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这里有四台20T蒸汽锅炉用的是三冲量控制调节器是白特的XMPA7000其中的俩台PID调节的很稳可就是有俩台不行老是跟不上,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会有那些问题的存在呢???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A(2008-09-02):
我感觉你所谓的“跟不上”是“失调”对吧,这个问题应该系统的检查,包括三个测量点、调节器性能、PID参数、执行机构性能、工况。。。。。。

我的电话:北京远景自控 陈俊杰: 010-62968182

网友B:
楼主说的“跟不上”是“失调”还是“静差”?在排除一楼说的情况后,重新整定下PID,失调的话降低PID的比例度试试,静差大的话增加些PID的积分。

网友C:
估计是参数设置不当吧

网友D:
参数设置不对,另外4台锅炉的水位及负荷变化不一定一样,所以4台调节器的参数不会完全一样,要根据实际工况参数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