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如何通过修改参数实现对一个故障整流单元的屏蔽

楼主(2008-07-30):
我们单位使用的ACS800系统有多个整流单元构成直流母排,带3个逆变单元,现在一个整流单元出现故障后,不能立即修复,请教各位高手:在出现故障的整流单元修复之前,可否通过修改参数实现对故障整流单元的屏蔽,同时降低逆变单元的输出来应急使用?如果可行,参数该怎样设置,同时在硬件上是否需要改动?

网友A(2009-04-19):
将光纤拔掉。修改16.10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