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伺服马达的原理

楼主(2008-07-30):
伺服马达电机有问题,怎样判断电机坏了.其工作原理是什么,容易坏吗.

网友A(2008-10-09):
伺服电机的本体只要不磕不碰,不过流,没那么容易坏,不过编码器比较娇气,而且怕油污,经常提说伺服电机进油了,坏了,其实绝大多数坏的不是电机本身,而是编码器被污损了。用旋转变压器做反馈元件的伺服就要皮实很多,只可惜分辨率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