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的编程电缆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08-07-30):
请问台达PLC的编程电缆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就是9针的232直连线呢?

新接触台达,请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对!连接电脑的一端是9针,另外连接PLC一端是8pin的圆形接头

楼主:
好的,多谢了!多谢!

网友B:
    PLC  (DM8 M)                                                PC   (DB9  F)

            4------------------------------------------------------3       7---8

            5------------------------------------------------------2       1---4---6

            8------------------------------------------------------5

网友C:
可以不用短接的

网友A:
对,可以不用短接的!

网友D:
各位高手,我用USB转232接口可以plc和电脑连接通讯吗、

网友E:
完全可以,以前就是那样用的。

网友F:
完全可以,我刚用过。

网友G:
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在一个样本资料了有的。可以下载自己制作。我自己做了很多根,有的给别人了,自己也有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