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

楼主(2008-07-30):
我用的笔记本没有RS232串口,所以想用普通的RS232-USB转接电缆,然后再连接TSXPCX1031与TWIDO通讯,结果无法连接,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usb线转232。很正常。。

网友A:
TWIDO的没连过,不过我用过USB转232的来连37或57的没成功过.

网友B:
串口转USB的电缆质量要好,否则就连不上的.

网友C:
1、如果电脑没有串口,建议购买usb电缆:TSXPCX3030-C

2、有时确实存在usb转232连接不上的情况,建议买好一些的

网友D:
买USB接口的电缆;

或用PC卡转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