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能耗制动时间如何调?

楼主(2008-07-30):
请问变频器采用能耗制动,其制动时间能在变频器内部参数调整吗?具体如何调?

网友A:
根据观察实际制动停车时间确定,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B:
偶是老刘忠实粉丝,争取拿到积分第二.

顺便回答,制动强度是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设定的,楼主的制动时间可否理解制动强度大小,如果是,那么可以调整强中弱.

看看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