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47-L533 高手进来 FLT灯闪烁

楼主(2008-07-30):
RUN灯不亮,   BATT灯也不亮,FORCE灯也不亮, FLT灯闪烁.COM灯和RS232灯正常.   远程不能下载和在线,     由于下载程序的时候通讯出错引起的,  应该怎么处理能, 最好能详细点,  谢谢各位大哥拉

楼主:
用钥匙切换 也消除 不了,   该怎么办啊     郁闷

楼主:
SLC500 5/05

楼主:
在上位机上Upload 文件时,显示的 Fault code=0001h

网友A:
有没有原来备份的程式,重新上传一次看看

网友B:
首先: 用在线方式清除故障。驱动和IP 地址设置完后,通过RSlinx 可以看到CPU,但是I/O模块是看不到的,打开程序,通过Communication在线一次,这时程序里面Fault指示灯 会变成红色,点击右键,会谈出一个清除故障命令,这时点清除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程序清理掉(如果你有备份)再重新把程序下载下去。 CPU模块后面有一个小电容,用大一点的一字改锥把电容两端短起来,目的是清除CPU里面程序,SLC500有这样的毛病,不管你怎么设置怎么下载就是不让你下,老是报错,最后给电容放电后在下载就OK了。放完电后你在下载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0001一般是程序出错引起,你可以用串口线连接从新下载程序即可(前提是你需要原程序备份)。

网友D:
正好能用到.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E(2009-03-18):
将CPU底板上的Vss和地线短接回复出厂设置,重新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