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8-07-30):
变频器能不能以停送电的方式来控制,具体是:在电源侧设接触器,利用接触器辅助触点来控制变频器外部端子进行启动电机。当接触器吸合时变频器上电,同时接触器辅助触点闭合接通变频器外部端子电机启动。反之接触器断开变频器断电,同时外部端子也断开,电机断电。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其中不足在哪里?

网友A:
1、起动可以用延时起动电机的方式,没有什么障碍;

2、停车时,先电机停车,延时关断接触器、变频器;

3、缺点是变频器频繁起停,直流部由于电容存在电压而易形成过电压,所以电机就不能频繁起停;

网友B:
你的做法原则上可以,变频器起动端子最好有延时功能。不然,如果在变频器直流母线限流电阻没有切除的情况下变频器起动,那限流电阻就报废了!停车时没问题。

还有楼上那人说的第二点--“2、停车时,先电机停车,延时关断接触器、变频器”可不能相信,任何时候停车都是先停变频器再停电机。其实这说的是在变频器输出接有接触器的情况下——起动时先接通电机再起动变频器;停车时先停止变频器,变频器频率降到0时再断开电机,或者自由停车时先断变频器运行端子再断接触器。

网友C:
各有各的道理,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这样可以做成变频器一拖二或一拖三,就是用变频器后面的接触器的附助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很多项目都是这么用的,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不管怎么用,“停车时,先电机停车,延时关断接触器、变频器”就是不对。

在变频器还有输出时断开电机会是什么后果?!用过变频器的人都知道哦!

网友D:
对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有影响,很容易就会坏的

网友E:
这种方法不可取 除非你不在乎人民币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就要考虑启动延时的问题!

避免缓冲电阻坏掉!

网友G:
绝对禁止专业选手出现这种设计.这种控制方式对变频器有如下弊端:

1,如果频繁启动停止(5分钟周期一次的开关频率),将直接导致充电电阻烧损.

2,启动转矩大的负载有可能烧损功率器件,因为开关电源在直流60%电压状态就开始工作,此时运转会造成电流过大

3,直接伤害滤波电容,这也意味着减损变频器寿命.

楼主:
变频器能不能以停送电的方式来控制,具体是:在电源侧设接触器,利用接触器辅助触点来控制变频器外部端子进行启动电机。当接触器吸合时变频器上电,同时接触器辅助触点闭合接通变频器外部端子电机启动。反之接触器断开变频器断电,同时外部端子也断开,电机断电。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其中不足在哪里?

谢谢大家回帖,说明一下:我这里一台变频器设计院就是这么给设计的,开始也觉得不妥,但是运行两年了一直没问题,也就放下了。给变频器供电的接触器有一台综合保护器,前段时间经常动作,后来直接开不起车来,电机一启动就动作,三相电流很不平衡。经分析改了控制方式:变频器先上电,电机通过外端子控制启停,不再对变频器断电,问题解决。不过自己老觉得变频器已经有问题了,是不是滤波电容该换了,可是这段时间运行很正常。应该怎样进行检测??

楼主:
三相电流有一项特别小。

网友H:
既然使用了变频器,就应该充分利用变频器的先进的控制方式,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应该完全有变频器来实现,通过变频器自己的面板操作、或利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操作、或利用变频器的通信方式控制等等,事先点击的软启动和软停止。在变频器的进线处设置接触器是可以用来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报警时切断变频器的供电电源,而不是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的。在变频器的出口接接触器也是可以的,但也不应该是用作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的,只有在确认变频器已处于停机的状态,才可以操作出口的接触器,否则也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的。

网友I:
直接用端子来控制,不要用控制变频器电源的方法;

楼主:
控制上的问题已经处理完好。我是想问问变频器现在故障应该出在哪里?滤波电容是不是该换了?在不拆下的情况下怎样检测?我要早做准备啊

网友J:
要加延时

楼主:
有控制上的问题已经处理完好。我是想问问变频器现在故障应该出在哪里?滤波电容是不是该换了?在不拆下的情况下怎样检测?我要早做准备啊

没有变频器硬件方面的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