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8-07-31):
Cp1H 的USB驱动程序怎么安装啊?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实在安装不上了。

网友A:
当插入usb电缆后,电脑会检测到硬件的存在,提示安装驱动程序,按照安装向导的提示输入安装路径:c:\program\omron\cx-server\usb\win2000-xp\inf,安装即可

网友B:
对应的安装光盘上有驱动程序;

找到驱动的位置,按提示就行了;

网友C:
一楼说的对,但有的是装在d盘(看你装软件时的位置),肯定是在omron\cx-server\usb\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