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缺相问题

楼主(2008-07-31):
富士变频器为什么在只带电机不带负载的时候可以在L1和L3两相输入电而不报缺相故障呢?

网友A:
带上负载也应该不会报缺相吧。

网友B:
怎么可能啊!!带上负载肯定会报啦,要不变频器的缺相功能是干嘛的?

网友C:
哈哈哈哈

  富士G/P11系列没有输入缺相保护,在L1与L3上加电是因变压器在这两向上。

  其他系列的因为初始值是关闭输入缺相的    13522320288  王工

网友D:
哈哈,3楼说笑了,富士G/P11系列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在L1和L3两相输入电而不报缺相故障是因为:你所带的负载小,电源压降也小所以变频器不报警.如果你带大负载变频器直流侧电容压降下降大,变频器就会报警.

网友C:
我们理解的有所不同

网友E:
抱歉;;楼主可以把问题说得更明白吗

网友D:
引用"5楼 我们理解的有所不同 "

是的富士30KW以上内部有变压器,以下没有!

我们说的是有一些不同,哈哈哈  看来楼主的问题有些问题

网友F:
没工作就没有电流就不检测l1和l3只给了控制电源

网友G(2012-02-04):
这是因为你输出端没加负载,或者负载小,直流母线端电压下降得不厉害,如果负载一大的话直流母线电压会急剧下降,这时候会报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