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实现8路竞赛抢答器

楼主(2008-07-31):
一、海为PLC——实现8路竞赛抢答器:
        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各种知识或智力竞赛的节目,在竞赛过程中选手们需要进行抢答各种问题,用PLC实现“抢答器”的功能具有价格便宜/设置灵活等优势。
        完全用程序判断各个选手按键抢答的先后,从实现上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PLC是循环扫描运行,它会一次性读入X0-X7的所有输入状态,然后再执行程序,最后将结果输出。如果在一个扫描周期有一个以上选手同时按键抢答即有多个X输入为ON,这时必然是依靠人为的程序去评判先后顺序,这会产生本质上的不公平。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开关量输入上升沿捕捉”功能,以硬件中断产生的先后来判断选手按键的先后。
        海为PLC具有X0-X7输入“上升沿捕捉”和“下降沿捕捉”功能,提供多达68个中断功能,很好满足这种需求。
        假如对X输入和Y输出定义如下:
        X0:选手1抢答按键
        X1:选手2抢答按键
        X2:选手3抢答按键
        X3:选手4抢答按键
        X4:选手5抢答按键
        X5:选手6抢答按键
        X6:选手7抢答按键
        X7:选手8抢答按键

        Y0:选手1抢答成功
        Y1:选手2抢答成功
        Y2:选手3抢答成功
        Y3:选手4抢答成功
        Y4:选手5抢答成功
        Y5:选手6抢答成功
        Y6:选手7抢答成功
        Y7:选手8抢答成功

        在“PLC硬件配置”窗口选择X0-X7的“上升沿捕捉”,打开X0-X7的中断捕捉功能。如下图:
二、主程序——实现中断绑定和自动复位:
三、8个中断子程序——实现抢答锁定和输出:

网友A(2008-11-27):
用plc做抢答器?楼主也太浪费了吧?用逻辑电路做个抢答器几十元而已,相差不止一点点哦。还有程序也不够简洁。

网友B:
还是西门子的用着舒服!国产还是不放心,怕他们乱搞。

网友A:
楼上,你用都没用过,怎么就不放心了?都像你这么想,那还要什么民族产业,中国的企业都不要活了。

我就看不贯那些崇洋媚外的家伙,不肯改变观念,不去尝试改变和创新的人,就是混在技术队伍中的“滥竽”,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鄙视!

网友C:
支持楼上的

支持楼上的!!!!!!!

网友C:
5楼,你用都没用过,怎么就不放心了?都像你这么想,那还要什么民族产业,中国的企业都不要活了。

我就看不贯那些崇洋媚外的家伙,不肯改变观念,不去尝试改变和创新的人,就是混在技术队伍中的“滥竽”,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鄙视!

网友D:
拿PLC做抢答器,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这个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E:
安常规编程,若同时抢答,则编程位置在前面的就抢答成功,

利用输入中断功能确实可以消除人为的不公平

网友E:
该国产PLC有点仿西门子的迹象,如果模仿度达90%,而价格只有40%以下应该有市场,

建议先从民营中小企业打开市场,

建议在各大工控论坛免费推广编程软件,并提供使用手册,提供选型手册及编程实例

与各大民办技校、院校合作,为这些学校低价甚至免费提供硬件和软件,定期派出技术人员指导学校老师和学生,在这些学校每年举行一次编程比赛,培养潜在客户。

网友F(2009-01-06):
11楼说的很好,支持国产的.

网友G(2010-11-12):
支持国产的. 11楼说的很好

网友H:
国产品牌,得需国人树立,总是没有自信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