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lesing 。有问题了

楼主(2008-07-31):
你好,我按通信设计例子接线完成后。变频器也有运行了。但有以下几我不解,请指点谢谢!

变频器如何停止?怎么样改变频率?为什么变频器再次通电接上就不运行。 为什么变频器的通信线

都拔掉了变频为何还运行。我是新手请别见外那么多问题。

网友A:
运行:送数据H22或者H12

停止:送数据H01

变频器频率控制字对应H2001。只要改变H2001的内容就可以修改变频器的频率,前提是:PLC已经与变频器正常通讯,而且有将P00、P01设置为03(M系列变频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试试。

网友A:
有问题在一起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