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液位开关有没有防挂料的?测原油,粘度较大

楼主(2008-07-31):
射频导纳用过不行。很急啊,装置全停下了!!!

网友A:
不知你所检测的原油黏度有多少,如果小于10000mm2/s,可以选用音叉式,如果液面平稳(无搅拌)可采用非接触的超声波传感器检测。

网友B:
在罐底部采用单法兰夜位变送器取4--20MA信号用双限可调转换卡或用PLC摸拟量工程量取值用比较指令转出数字点高低报,当然原油罐是要用蒸汽加热保在65--95度之间再送到加热炉燃烧的,我们单位几个分厂都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由于需要比较精确测量液面,无搅拌,且罐中原油含水,密度不定,所以单法兰夜位变送器不能用,超声波传感器也用不上。音叉式估计也会挂料,所以当初没敢选。

网友C:
LX系列液位开关是液位控制中最通用的测量工具。一体式热式液位开关可以检测空气/泡沫,水沫/液体,油/乳液,乳液/水,油/水,以及含杂质液体。它还可以作为液位流量监控器,如果有液体接触管道时报警。
传感器探头使用双温度传感器,一个温度传感器与热源相连,另一个温度传感器与热源隔开,提供过程中温度补偿。探头是通过感应周围介质的导热性的变化来辨别的。分界面处的液体具有不同的热传导率可以被感应到。一体式热式液位开关为十分粘稠的介质提供十分可靠和稳定的重复开关设定。
电子式开关提供可靠的单点或双点设定。该装置易于检测任何两种流体变量;液位,容器或槽中的搅动,以及介质的温度。

网友B:
就用原始的浮子钢带外带行程开关!!!

网友D:
音叉可以选用,但是需要注意安装方式,而且原油音叉肯定没有问题

推荐E+H的FTL50(51)系列

网友E:
音叉很不错的选择,E+H的。

网友F:
我也推荐使用E+H的音叉,不错的,用出来的东西

网友G:
推荐用浮子料位开关,沥青槽也用的。

我用东京计装的,价格贵点。

网友H(2008-09-08):
可以选择非接触式的超声波开关

网友I:
可以采用磁翻板式的哦!

网友J(2008-10-09):
首先都不知道楼主工况的情况下 大家都来了!呵呵

上面很多人推荐的产品都不适用!

个人建议用双曲上装型的侧装浮球。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交流一下技术。 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张弛 027-87332314

东升?

网友:
也许可以电容式接近开关

东升?

网友K:
http://china.toocle.com/trade/detail--12826275.html

网友L:
就用外带远传的浮子或者雷达

网友M(2008-11-15):
用浮球吧,价格低,又实用

网友N:
原油粘度有多大?我们公司有款产品,应该能解决您的问题。justin@hsing-yard.com

网友O:
音叉很不错的选择,E+H 或VEGA

网友P:
我所维护的测量介质是胶乳,不知是否比原油粘度大,用的是E+H电容液位开关,已经十年没有拆卸过.

网友Q:
雷达液位计比较实用。各种环境可以安装。精度可以。

网友R:
振动棒的防挂料效果可以,你只需要液位开关没必要买雷达,贵

E+H和VEGA的多可以,你可以咨询下他们,厂家的推荐一般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