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VI和DDRVA指令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系统定位吗?

楼主(2008-07-31):
请问各位大哥DDRVI和DDRVA指令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系统定位,比如让带驱动的步进电机转一周停一下

楼主:
请版主和各位大哥给小弟解个惑  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程序控制。

首先计算出步进电机旋转一周所需要的脉冲个数,然后控制程序实现此功能就可以!

网友B(2010-01-14):
DDRVA   这个指令怎么使用啊!

网友C:
可以啊,看plc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