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800F vis站用户问题

楼主(2008-07-31):
请教各位大哥:我这AC800F系统以前操作站有五个,现在准备加一操作站,但是没有硬件狗,我想对增加的站加一用户进行登录以进入显示两面,请问有哪些步骤?如何操作?谢谢了!

网友A:
要软授权+硬件狗

楼主:
但是我这里现在有一台机子情况是这样的:DIGIVIS软件没有授权,只能用100天的,却需要用户名及密码登录方可进入画面,否则进不去的.请问这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B:
重新安装也不行么!????????????

楼主:
重新安装也是不行的,还是要用原来设定好的用户才可以.

现在的问题就是请教各位大哥,以前的用户名是如何设定的,现在怎样才可以更改?

楼主:
哪位兄弟指教一下呀!

网友C:
你需要增加购买一套操作员站DigiVis 授权,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D:
你装那个 DIGILOCK啦,全部卸载后 只装DIGIVIS就行啦

网友E:
只要每100天在重新安装下DIigivis就可以,安装后在工程师站对该操作站进行一次全部站下装(注意:只是对没有硬狗的操作站进行全部站下装!!!)就可以继续运行,就是麻烦点。但是在硬件组态里面增加一台操作站,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进行全部站下装才可以生效。

楼主(2008-08-31):
引用 网友D:
关于你装那个 DIGILOCK啦,全部卸载后 只装DIGIVIS就行啦

兄弟,我这那台操作站是以前就有的,在到了100天后重新安装VIS的(我装的),没有装DIGILOCK的,,但是要进入系统监控画面的话还是要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的,可能是以前的人利用DIGILOCK设定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请教了!

网友D:
你的CBF版本是多少?

网友F(2009-01-23):
F版本要密码? 我这的9VIS站都没有用密码就可以上阿

怎么回事啊   跪求

网友G:
过了100天重装一下即可,实在不行,找个打狗软件把狗打掉就不要重装了。

网友H(2009-06-05):
开始-程序-ABB INDUSTRIAL下找到CONFIG,在DIGIVIS看看启动那个,把启动的用户名和密码填上,确定,应该就不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