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300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我初学step7-v5.3,现在使用定时器指令遇到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把定时器中当前时间值与固定的常数相比较,例如:我定时器预置值为50s,现在想用这一个定时器控制三个线圈的输出,当t=2s时,Q0.0接通。当t=4.5s时,Q0.1接通,当t=5s时,Q0.3接通。如何通过比较指令与数据传输指令来实现?

网友A:
有定时器可以实现的,S_ODTS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使用以0.5S为一个脉冲,采用计数器累加,然后去执行符合条件的输出.

楼主:
谢谢苗子。不过再问你一个问题,定时器指令不是有两个数据端,一个是BI,一个是BCD,请问是在这两个端子里面采集数据与给定值进行比较吗?我是这样做的,不过没有成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先用MOV指令将固定时间如2传输到WM0中,然后选择定时器的BI端输出到WM1中,再用CMP指令对这两个数进行比较,结果CMP指令就一直不动作,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了?拜托。

网友C(2008-09-16):
mw0和mw2吧?

网友D:
非常简单

使用Bi可以得到一个以100ms为单位的整数,该整数是Word类型。所以你可以用你所选用的时间跟他比较就可以了,但是由于T的计数可能是倒计数,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E:
是不是受到了些什么因素干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苗子。不过再问你一个问题,定时器指令不是有两个数据端,一个是BI,一个是BCD,请问是在这两个端子里面采集数据与给定值进行比较吗?我是这样做的,不过没有成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先用MOV指令将固定时间如2传输到WM0中,然后选择定时器的BI端输出到WM1中,再用CMP指令对这两个数进行比较,结果CMP指令就一直不动作,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了?拜托。

先用MOV指令将固定时间如2传输到WM0中,可能你的格式不对

网友C:
你怎么能用MW0和MW1呢?这两个字是有重复位置的,用MW0和MW2吧,再试试

或者你直接用MW1和一数字相比(你的固定时间2)也行

网友G:
程序1:

A     M    100.0
      L     S5T#50S
      SS    T      1
      A     M    100.1
      R     T      1
      L     T      1
      T     MW     0
      NOP   0
      NOP   0

程序2:

 A     M    100.0
      A(
      L     MW     2
      L     MW     0
      >I
      )
      =     Q      0.0
程序3:

 L     480
      T     MW     2
      NOP   0
程序4:

 A     M    100.0
      A(
      L     MW     4
      L     MW     0
      >I
      )
      =     Q      0.1
程序5:

  L     455
      T     MW     4
      NOP   0
程序6:

 A     M    100.0
      A(
      L     MW     6
      L     MW     0
      >I
      )
      =     Q      0.3
程序7:

 L     450
      T     MW     6
      NOP   0

通过了试验了.但是很麻烦.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H:
PLC的定时器那么多也不缺两三个啊,为什么不用三个定时器来实现呢,一个定2S,一个定4.5S,另一个定5S,用接通延时定时器就很好实现了而且还简单

网友G:
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想叫大家了解定时器BI位的用法。

网友I:
我觉得17楼说的对,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可靠的解决方法,编程不需要高科技,不能哗众取宠

网友J:
用那么多定时器很浪费系统资源的。

你把S_ODT的(S)BI送到中间寄存器里就直接可以用了。哪里有那么麻烦,很简单啊!

网友K:
简单的才是最好的

工控啊!

网友:
我觉得直接多用几个定时器最简单明了,方便调试维护!!

工控啊!

网友:
Siemens PLC的定时器还是足够用的!!

网友L:
用 PLS指令做一个四分频电路

网友M:
刚试验了一个程序,这个就可以,具体你想怎么用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改一下就可以了
Q0.1延时10秒输出
Q0.2延时20秒输出
Q0.3延时30秒输出

网友N:
可以把定时器的当前值送到中间变量中啊,再使用中间变量的值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