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MICRO系列的PLC,是不是应用很少啊?

楼主(2008-07-31):
施耐德的MICRO系列的PLC,是不是应用很少啊?

想找点学习的资料和例子,一个都没有找到,西门子的就多了,看来西门子在中国的市场上远胜施耐德啊!

网友A:
还是不少的,不过比西门子不行了.

网友B:
micro还是很好用的,特别是一些中小项目,pl7软件只有英文版,其中的“帮助”很有效

网友C:
呵呵;用的不是特别多;

与三菱及OMRON比少多了;

网友D:
施耐德的MICRO的I/O点数是248点,施耐德还有一种PLC是TWIDO,I/O点是264点,两者价格相差不大,一般的用TWIDO的比较多。一般用在中小项目.其实用量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