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什么会升高,

楼主(2008-07-31):
是这样的,一个控制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一个220V,一个24V,一个6.3V

24V是用来供电磁阀的,变压器输出24V交流正常,输入到一个整流块,输出一个24V的直流电,到这里也正常,

直流24V没有接任何负载,只要接一根线(10M长 R V V3*1,只用了两根,有一根空着)电压就会升到37V这是怎么回事?请问?

楼主:
我换了两块表试,都一样,

楼主:
线我也换了一根试了,还一样,整流块我也换过,整流块输入交流24V也正常,

楼主:
难到这种电压也会有干扰吗?把输出接的线拆了,就正常了,有25V

网友A:
是否用的数字表,更换一块指针式的看一下

网友B:
一拖三的变压器吗?期待高手

网友C:
这是电容在起作用,因为是空载只有电容在起作用,这是作用在电容两端平均电压。电线就是电容。

楼主:
是用了数字表,明天去试试看,

楼主:
对,可发这样理解吧,一拖三的变压器,一个输入三个输出,

楼主:
谢谢,欣欣何荣,

可是我不太明白,开始输出是和一根20芯的线(K V V)能量得75V,后来我单独用一根线,就只有37V了,能说说吗?谢谢!

楼主:
想在问问,欣欣何荣 你好

我可以做个试验看看,这样行不行,用线长点和短点做比较,还是不可能呢?

期待更多高手!

网友C:
可以试试,你就会明白的。加个负载就会掉到24V以下。

楼主:
我想问问,在整流块出并了一电容,它的正负极是怎么接,是不是正接,负接负,还是????

网友D:
加个负载就会掉到24V以下。

网友E:
是正接正,负接负,耐压要够

楼主:
谢谢了,我只接了2个小继电器,电压又只有22V了,是不是我的整流块不够大呢?

网友F:
看看你输入电压是不是380V,整流块一般都1A以上供2个小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你是不是在直流输出端接了一个电源交流输入的继电器

网友G:
输出端接了一个电源交流输入的继电器,我没接,接了两个DC24V的KA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只接了2个小继电器,电压又只有22V了,是不是我的整流块不够大呢?

不是吧,应该是线路压降..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I:
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只接了2个小继电器,电压又只有22V了,是不是我的整流块不够大呢?

不是我的整流块不够大!是我的电表不够好呀!好电表测出来就是24V,没有线路压降。

网友K:
原因很简单,整流块就是整流没有滤波,长引线相当于一个小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原因很简单,整流块就是整流没有滤波,长引线相当于一个小电容。

那“我只接了2个小继电器,电压又只有22V了”是不是电表的问题?

网友K:
和电表没关系。接继电器以后就有了一定的输出电流,很小的引线电容已经几乎不起作用拉

网友L:
有没有加稳压电路啊????

网友M:
为什么220V的经过全桥整流后电压会接近300V?同理~ ;想想。

因为220V只是它的有效值,其峰值约为310V,全桥整约为其0.9倍。 也就是DC280V。

在你测量显示的这个值里面有脉动成分,比实际平均电压高。
加负载后高出的脉动成分就会下降,
交流电的脉动高压约为 有效值的 1.4142(根号2)倍

24V *1.4142 ;;= 33.9

不足为奇。

网友N:
不明白啊

网友J:
TO: 风清扬西先生

        东方总认为和电表有关。因为您是用电表测的嘛,那么不同的电表测出来的电压就不会完全一样的啦。尊敬的风清扬西老先生!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老先生对电表非常研究,充分肯定电表的检测标准绝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给各位网友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就请先生分析一下,为什么他那个电表测量24V的电压怎搞测出22V来的呢?对于实际的东西,东方总是和蜡笔小新不吃青椒一样“不明白啊”。

        既然你搞不懂实际的东西就不要多讲了!          那我问一问还不行?

        我们老师讲了,交流电全波整流之后,理论上讲有效值不变。平均值是有效值的0.9倍。

       我理解成:24V交流电压,全波整流后,平均值是:    24X0.9=21.6V

        但有效值还是                                                                    24V

       东方认为,若用平均值表测量,结果就是22V,而用有效值表测量就是24V !难道真的没有关系吗?请风清扬西先生指正。

网友O: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P:
太搞笑了|现在的电工,基础越来越差了|

网友K:
呵呵,问东方兄两个小问题:一般普通的万用表测量方式都是怎样的?难道都是平均值测量的?您的万用表测量市电显示的电压难道是0?

另外搂主还有几处的发言您可能没有注意,搂主带10米长线测量是37v,不带长线测量是25v而不是22v,带两个继电器以后是22v。

我认为带长线测量显示37v是因为长线电容所致,不带长线25v是因为有效值测量,带继电器22v是因为带负载以后负载电流在变压器线圈绕组上产生压降所致,不知东方兄如何看?

网友K:
还有在整流块上的压降

网友Q:
佩服~!   风清扬西兄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太搞笑了|现在的电工,基础越来越差了|

你会吗?那你怎么不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J:
        厉害呀!风清扬西先生,但东方还有不同看法,不知能不能讲?东方也注意到带10米长线测量是37v,不带长线测量是25v而不是22v,带两个继电器以后是22v。东方认为:

        带10米长线测量是37v,是因为电容的充电,测量的是峰值,那变压器输出交流有效值电压呢?肯定是

                                                   37÷1.414=26V!

        不带长线测量是25v,原因是还有一定的分布电容(不带长线也得带短线呀!),所以不是平均值26.X0.9=23.4V ,正好是25V!(无巧不成书嘛)

        带两个继电器以后是22v,原因是用的是平均值表,理论值是26.X0.9=23.4V ,但实际上整流器是桥式的,有两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变压器线圈绕组上也产生压降,但主要是二极管压降,每个就算是0.7V吧

                                                26X0.9 - 0.7X2=22V

        风清扬西先生不同意了:另外搂主还有几处的发言您可能没有注意:24V是用来供电磁阀的,变压器输出24V交流正常。是啊,但如果是24V,则整流后考虑电容的作用,最多也就是24X1.414=34V ,怎么会变成37V呢?

        呵呵,问东方兄两个小问题:一般普通的万用表测量方式都是怎样的?难道都是平均值测量的?您的万用表测量市电显示的电压难道是0?(太搞笑了,现在的电工,基础越来越差了——引自叶孤城)

        对不起,东方连越来越差的电工也谈不上(他根本就不是个电工)。东方还没有具体用过什么表,只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所以要向风清扬西先生请教。被老先生这么一问,您猜怎么样?还真有点不知所措。

        好在我们老师说过(怎么一到关键时刻,你们老师就出来啦)是啊,老师的话最管用了,老师说的,普通万用表交流档,是先整流,再用平均值表测量,所以不是0!但东方没有试过,请风清扬西先生有空试一下,如果不是0,那老师的话就对了。

        那如果是0呢?那就麻烦了,那就是东方和老师都错了?肯定是风清扬西先生对啦!

        不过东方讲的是楼主已经整流好的直流电,用什么表量也不会是0,风清扬西先生!

        (也有可能是0!)什么时候?(电表坏的时候!)你是脑筋急转弯呀!

网友G:
谢谢你们了,让我大开眼界了,不知所错了,

网友S:
会不会是电磁干扰,里面有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线吗?共模干扰?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P:太搞笑了|现在的电工,基础越来越差了|

你会吗?那你怎么不说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会

网友K:
东方兄真是高人,您这么一说,我也依稀记得好像大学时老教授讲过万用表的测量原理,万用表测量的基本原理好像确实是直流电压的平均值测量,

网友K:
不过现在市场上随便买回来一块万用表,说明书上都写着“真有效值测量”,自从10年前烧掉书本走出学堂走入泥塘之后,还真是再没有注意过万用表都是如何做的,也不知道这个“真有效值测量”都是如何实现的?还请东方兄不吝赐教。

网友J:
        风清扬西先生又在“懂装不懂”,因为您讲的“真有效值测量”概念就非常精准!可是,东方只会纸上谈兵,搞得不好就是“不懂装懂”,最终还是回归“连越来越差的电工也谈不上”的本来面貌。讲得不对,请指教。

       是的,在万用表上的电压(主要是指交流电压)标的都是“有效值”,但一般就不是“真有效值”。(有效值还有假的不成?)假有效值的说法倒是没有,但它只适用于正弦波,也就是,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正弦波交流电电压,指示的是交流电的有效值。但如果去测方波、三角波、脉冲波......它也能读数,但指示值就不是有效值。(那是什么值?)对不起,东方也不知道了(又是老师没有讲过吧?)是呀。(那又有什么用呢?)总有参考价值,指示电压的高低和有无,比不测量要好多了。

        那什么是“真有效值”呢?指的是不论波形如何变化,这块万用表的指示值都是有效值。为了区别于普通万用表,就叫“真有效值测量”。

        不过现在市场上随便买回来一块万用表,说明书上都写着“真有效值测量”?东方没有随便买过万用表对此一无所知。(纸上谈兵没有不出乱子的!)那我空想一番还不成?下面的纯属“东方猜想”,不足为凭。

        我想指针式万用表用的是“磁电式仪表”,它的测量基础就是平均值。测量纯直流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1.5V的电池,也不谈什么有效值。但是,现在楼主测的是全波整流之后的脉动直流电,到底是几伏?就和有效值、平均值有关了。很显然,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直流档测整流之后未滤波的直流电,只能测出平均值!

        可是楼主用的是数字式万用表,它测出的是什么值?这个真的有点难说,东方没有用过,怎能乱说乱动?也不知道这个“真有效值测量”都是如何实现的?东方只好勉为其难了。

        要说“测有效值”,指针表也不是都不行,有种“电磁式仪表”天生就是测有效值的。它的诞生,比“真有效值”概念还早。所以在它的说明书里,自己恐怕还不知道它能测“真有效值”。那谁知道呢?我们老师说了,“电磁式仪表”又叫“动铁式仪表”,它的受力和电流平方成正比,这正好和有效值的特点一样,所以它测出来纯天然的就是有效值!你要他测平均值,对不起,干不了!我也依稀记得好像大学时老教授讲过的,这种表测直流电不分正负,测交流电不用整流。(为什么啦?)因为有效值是没有正负的啦。

        那我用的是数字表,又是怎么回事?     是啊是啊!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个嘛,恐怕用的是电子技术,据说发表于《电工论坛 》 只有机械做不到的,没有电气做不到的~! 现在有效值测量,机械表已经做到了,电气如果不去做,该他做的事情不做,《电工论坛 》 会怎么想?网友会怎么想?没法子呀,它只好也做。所以搞出了电子式的有效值测量,并加了个“真有效值”的名称!

        那电气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嘛..........还是留给大家想象空间吧!(你说不知道不就完了?)东方怎么说也是个理论工作者,能说不知道吗?无非是电子的方法,取样啦、平方啦、求和啦、平均啦、开方啦,还有存储啦、显示啦.........总之是该他做的事情嘛!

        那数字表都是“真有效值测量”了?东方不能肯定,要以风清扬西先生的说法为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道就是了)但东方总觉得,不可能“随便买回来一块数字万用表,都是‘真有效值测量’”吧?(这又是为什么?)东方想“真有效值测量”搞出来也挺辛苦,它受累了,所以在价格上肯定是与众不同,要高人一等。也就是说,廉价的数字表不大会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高档表也要讲明有此功能的才是。不知讲得对不对?

网友T:
大开眼界呀.无言了

网友M:
  且听以上两位高人‘华山论剑’

我之前有遇到过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具体数据不记得了,个人认为应该和其平均值和峰值有很大关系,以及无电容滤波

现在有点时间作了一个试验,以下是试验数据:

 一个BK100 变压器,一个3510 整流桥堆 , BV1.5平方导线四条 20cm ,  omron DC24V中间继电器一个 ,数字万用表两块(UT51、VC101),条件有限没有指针式万用表。

——————————————————————————————————————————

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AC24.7 到桥堆  , 不接任何负载用DC200V档测量 表笔刚搭上去,显示DC33.7, 慢慢升高,过一分钟此后一直是36.1。

接上负载,电压一直是DC21V。

——————————————————————————————————————————————————————

网友M:
怪事,去车间转了一圈回来,无意中再试一次。

竟然不带负载测量会显示 DC70V,带上负载正常,DC21V,试了三块表,而且换了一个新的整流桥堆。同样

三块表分别:

1、优利德 UT51数字万用表

2、Eone VC101数字万用表

3、UYIGAO—UA202多功能钳形表

纳闷~!!

网友U:
可以换屏蔽线试一下

网友V:
我无语,打酱油路过留个名。

网友M:
         电源 引起 ?

 空载情况, 加了一个50V / 2200 uf   电容,测量DC35V,     断开电容测量DC70V。

网友W:
看样子明天我也要去接下看

网友X:
能正常工作吗应该是断路现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怪事,去车间转了一圈回来,无意中再试一次。

竟然不带负载测量会显示 DC70V,带上负载正常,DC21V,试了三块表,而且换了一个新的整流桥堆。同样。

空载情况, 加了一个50V / 2200 uf 电容,测量DC35V,断开电容测量DC70V。

三块表分别:

1、优利德 UT51数字万用表

2、Eone VC101数字万用表

3、UYIGAO—UA202多功能钳形表

纳闷~!!

向勇于实践的高人致敬!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应能解释实践的现象并能指导实践。

一、竟然不带负载测量会显示 DC70V,

【解释】 这是数字表的缺点。数字表的优点是阻抗高,但也因此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那70V是哪里来的?)不知道。(你不是说理论应能解释现象吗?怎么解释不了啦?)不是,我是说不能确切指出哪里来的。总之这是一种干扰。可能是感应电压,空间充满了电磁波,工厂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任何一段导线都在切割磁力线,它能不产生感生电动势吗?同时,每一根导体和其他导体之间都有分布电容,等于把您的实验电路通过电容接到高压电上去了,他的电压能不上升吗?楼主不是有次也发现高达75V的电压吗?所以,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要避免这种高阻抗的情况。

二、带上负载正常,DC21V

【解释】 勇于实践的高人实在是高!您看,变压器输出24.7V,按平均值计算:

                                                 24.7X0.9 - 0.6X2 =21.03V

其中,0.6~0.7V是每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说明在试验误差范围之内,读数是非常准确的!

三、空载情况, 加了一个50V / 2200 uf 电容,测量DC35V。

【解释】 24.7X1.414 = 34.93V 也是很准确的!

【疑问1】 为什么你空载计算就没有减去0.6~0.7V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问得有理!如果一减去这个电压,就不到35V啦!(这什么话?你是凑答案吗?)不是的啦!因为这是空载情况啦,电流很小,等电容充满了电,就没有电流啦。没有电流哪来的压降?是不是啊?

不对不对啦!二极管怎么会没有压降呢?你把0.7V改成0.6V也就算了,现在又把它取消了,我们坚决不答应! 你们搞理论的就这么随心所欲?

哎呀!你是不是又要搞“刘XX理论”?不讲条件的引用定理和结论啊?但你们不要和刘XX讲,不然老刘又要说:“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其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活的灵魂!所谓二极管压降0.6~0.7V是有条件的,指一般整流情况,如果电流较大,还可能超过0.7V,达到0.8、0.9甚至1V以上;反之,如果电流很小,那就可能是0.5、0.3、0.1V直至趋近于0!

【疑问2】 为什么你说是按平均值计算?如果高人的表也实在是高,怎么办呢?

是啊!您就是怀疑高人是不是用的是“真有效值测量”?下面就来说明这一问题。

四、三块表分别:

1、优利德 UT51数字万用表

2、Eone VC101数字万用表

3、UYIGAO—UA202多功能钳形表

【解释】 这几块表,测量结果相同,所以一定是同一类型的表。东方对此并无发言权。但巧的是,东方偶然道听途说,据讲 VC101数字万用表是学生实验室用表。又根据目前对教育不甚重视的现状,和厂家唯利是图特点,东方猜想,不可能是“真有效值测量”!真希望风清扬西先生能把东方的推理否定!

网友K:
东方先生真的很有学问,也很有才华,佩服佩服。正好今天上午碰到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还望再次赐教,则小生感激不尽。刚做一个24v输入8路输出的dcdc电源,其中+-12v输出用作放大电路(包括一个信号uV级的微小电压放大电路),其中一路24v没有dcdc变换,直接驱动一个40w电机,刚刚发现电机会干扰到这个放大电路,现在虽然采取一些措施后可以消除干扰,但参数选择似乎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不知东方先生对这种电机的干扰消除有何心得?

网友M:
二、带上负载正常,DC21V

【解释】 勇于实践的高人实在是高!您看,变压器输出24.7V,按平均值计算:

24.7X0.9 - 0.6X2 =21.03V

其中,0.6~0.7V是每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说明在试验误差范围之内,读数是非常准确的!

——————————————————————————————————————————————

   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东方先生真的很有学问,也很有才华,佩服佩服。正好今天上午碰到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还望再次赐教,则小生感激不尽。刚做一个24v输入8路输出的dcdc电源,其中+-12v输出用作放大电路(包括一个信号uV级的微小电压放大电路),其中一路24v没有dcdc变换,直接驱动一个40w电机,刚刚发现电机会干扰到这个放大电路,现在虽然采取一些措施后可以消除干扰,但参数选择似乎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不知东方先生对这种电机的干扰消除有何心得?

很高兴向各位学到实践经验,没有实践检验,理论始终是雾里看花。谢谢各路高手!

风清扬西先生又在进军新的高科技领域,东方佩服之至。所论直流电机干扰微信号放大器及其消除方法,东方很感兴趣,望风清扬西先生指点一二。不知直流电机是什么工作方式,是不是无刷直流电机?干扰发生在何时?什么现象?您的微电压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其实,提高放大倍数并不难,难的就是抗干扰。有了好消息一定要通报一声,东方好向您祝贺呀!

网友K:
刚做完试验,赶快向东方先生汇报一下:直流无刷电机,电机启动即干扰,放大电路输出波形有轻微抖动,信号就是一个电极感应附近高速流过的微小带微量电荷的液体颗粒。昨日上午试验给电机串入一个共模电感干扰消除,昨日下午试验改用其中一路隔离的dcdc驱动电机干扰消除,今日上午自己手绕两个小电感,接入电路构成派型滤波也消除干扰,不知东方兄可有更简洁可靠之方法否?

网友J:
风清扬西先生真的很高科技,也很有实践经验,佩服佩服。东方学习了。

网友K:
上午刚改完pcb图,老朽不学无术,让东方兄见笑拉。

网友Y:
过来看看,学学下~~

网友Z(2011-09-14):
今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把所有的输出线路断掉正常,接上电压升高!后带负载正常,看来这种电容效果害人不浅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会不会是电磁干扰,里面有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线吗?共模干扰?

 这个有可能!我以前遇到过,但我遇到的现象是不稳定的,有时表现出来,有时没。

网友AA:
这里是古代吗???杂都流行兄!!!!!先生了?????

网友G:
好东东,谢谢你们学习了,

网友AB(2011-10-16):
没稳压电源模块的,空载37V应该属正常

网友AC:
带两个继电器以后是22v,原因是用的是平均值表,理论值是26.X0.9=23.4V ,但实际上整流器是桥式的,有两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变压器线圈绕组上也产生压降,但主要是二极管压降,每个就算是0.7V吧

关键问题  嘿嘿

网友AD:
“电压就会升到37V”,是用交流电压档测直流电压时出现的情况!

网友AE:
空载时接上电线测得37V是因为电线充作了平板电容的作用,电容充电后的最高电压为系统电压的1,414倍。如果没有负荷那么电容两端将保持这样的电压。

接上负荷后电压降到22V,这是因为桥式整流整出的电压为系统电压的0.9倍,在没有负荷时保持电压的最大值,有负荷时降到桥式整流的本来面目0.9倍的系统电压。

网友AF:
精彩,学习了.都是我的前辈.

网友AG:
接上负载并让负载通电工作,再测测电压看看。

网友AH(2013-01-30):
过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AI(2014-11-19):
我无语,打酱油路过留个名